单片机IO为什么要加这个限流电阻??

楼主(2009-07-29):
(无正文)

网友A:
re

 请问楼主I/O输出高电平是几伏特?而你三极管VBE值又是多少?

网友B:
可以不加

可以不加
如果输出是准双向口的话,可以不加,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话,一定要加。

网友C:
把话儿说明白点,要不别留言!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什么输出,加上那个电阻都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话,I/O口输出高电平时就相当于直接接到3.3V的,所以要加个电阻限流。还有该电阻的参数一般是根据集电极输出电流设置的。一般为2.2-4.7K即可!根据Ib=(2~3倍)Ic/β可计算出电阻大小。
以上仅供参考!^_^!

网友C:
补充下,我说的I/O口供电为3.3V

补充下,我说的I/O口供电为3.3V

网友D:
51系列的,输出电流很小,加不加都一个样

参考下端口结构;本来内部都有限流的了。

网友E:
“51系列的,输出电流很小,加不加都一个样”

这是跳大神,不是搞开发。

网友C:
要搞明白这东西,还是请先把单片机内部I/O口的结构先了解清楚了,这样对于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要懂得从源头去分析问题。:)!

网友F:
四楼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G:
大家都把话说完了,我来占个座。

网友H:
要是不加限流,I/O会被拉低位0.7V。
这样理解对不对?
本人菜鸟!

网友I:
别认为晶体管工作在开关态就没有“工作点”了。Rb就是用来根据具体应用环境(包括Rc,负载和源阻抗)配置一个合理的“工作点”,使其进入饱和和截止的程度恰如其分。虽然其取值范围较宽,但还是存在一个最佳取值点。

网友J:
顶4楼,另外补充,如果没有加电阻,IO口不会有高电平(51系列),不信你们试试。

网友J:
BE结可以看做一个正向二极管,试问单独加在正向二极管上的直流电压能超过0.7V吗?理解了这个就明白了为什么要加电阻。

网友K:
应该还要在b极加一个电阻到地

网友L(点评):
想请问一下这个到地的电阻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M(点评):
回复 网友L: 到地电阻的作用是单片机IO口状态不定的时候,让三极管彻底截止,防止误导通。。。

网友N:
不是搞干扰的情况可以不加

网友N:
向四楼学习了

网友O:
四楼的建议比较好

网友P:
四楼 思路清晰
表扬下

网友Q:
单片机主要判断的是高低电平,如果是单片机的输出,那么基本上已经由单片机给定了的,加上电阻主要是为保证三极管的状态!(本人愚见!:hug:)

网友R:
51的不加电阻有可能输出正常,但是引脚有  读-修改-写  功能的,不加电阻,那逻辑就完全会输出错误

网友S(2019-05-03):
只要能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计算一下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