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9-07-29):
如图所示为一个带调零电路的运放,请问如何调零呢?有什么作用?
调零好了后输入和输出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建议楼主从新学习模电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加法

网友B:
相当于2个信号源的加法电路~

网友C:
让输入为某个值时输出为0

网友D:
翻一下加法电路

翻一下运放加法电路,最简单的加法电路了

网友E:
加法电路

可调0的加法电路

楼主:
关于调零

谢谢大家!我知道这是个加法电路,就是不知道如何调零。

是不是把输入VI接地,然后调节RP2电位器,使V0=0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