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电机换向的问题,长时间解决不了

楼主(2009-07-30):
我这个东西是这么用的.两个限位开关配合下面这个电路实现自动换向功能,
1.在配1.5uf以下启动电容时没有出现问题.2.0uf以上时,换向有时就出现问题,表现为控制A1 B1输入电压均正常,可是A B端却没有按A1 B1逻辑运行.A1为0,B1为1时,A应该与D接通,B与D应该断开,可实际情况却保存上一次状态,没有按A1 B1输入进行切换.此时如果都让A1与B1都为1时(即让电机停转),再将换向那就正常了.

楼主:
上传图片注意文件格式,

如格式不对时,就是按不了"确定",没别的反应了

楼主:
路过的高手,帮忙分析原因呀

我没招了呀,车间里躺着这个尸体好几具呢.

楼主:
接着顶上去呀

楼主:
顶着有高手好人为止

网友A:
B和D如何断开?看不出来。

网友B:
电路不完整,叫俺咱办啊……

还是,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电源是什么电源?

楼主:
啊,不好意思,这跟电机还有关系呀

B弄错了,在下一根线。
电机就是一般普通的电机。 1.....2......3(点是线圈)接AC220,2接火线,1与零线接通时,正转,2与3接通时,反转.图中的D就是零线。A就是1 B就是2

楼主:
哎,就是没有人跟我说呀.
哈哈,不过俺想明白了,其实想通了也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