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电路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09-07-30):
书上分析 说这个电路中:
“当Rc超过100K以上时,会使交流增益下降或发生振荡,于是可以在Rc两端并接一电容Cc。此值大小虽无严格要求,但Rc*Cc的时间常数通常要发比R1C1大一些。只要R1C1的时间常数选择适当,不但可以避免电源噪声的干扰,还可以免去调零。”

我的问题在这里:
1、为什么Rc太大会使得交流增益下降?
2、为什么Rc太大了会引起振荡?
3、一般地,对于最基本的反相放大器,同相端接电容不影响其反馈系数,也不会改变运放的开环增益,那么这个电容对电路的影响是什么呢?是不是对其传递函数没有影响呢?
4、按上面的分析,为什么在R1C1的时间常数取得合适时,可抗噪,还可以不用调零呢?

问题比较多,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不同的实际器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方式

网友B:
此电路不是线性电路

估计图画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图给画错了

早上匆忙中画的图,不小心把同相反相端给连错了。对不住大家了

改后的图在这

网友C:
1.运放采用差分结构,单端输入时,内部输入管以双极为例的话。一条信号从集电极流出,另一条信号从发射级流出构成共基结构,RC太大,必然会减小共基的交流增益。
2.Rc太大了会引起振荡?对于此问题,要看那种运放结构,普通运放一般为一阶弥勒补偿,高速,高带宽的零级点较多。对于那些多零级点的,增益的改变的确会导致相位预度不够
3.接入电容,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是改变的。但由于电容接在基级,此管又工作在共基状态,会产生频率较大的零级点,但几乎不会影响到带宽(如果Cc不是太大的话)
4.避免电源噪声的干扰:是因为R1C1产生零点,会使系统对某一频率段的电源抑制比增强

楼主:
谢谢runfish的回答。本来还以为这个帖子会沉下去呢。

针对于你的回答,我有几个疑问,希望你能再帮忙解答。先谢谢了。
1、“高速,高带宽的零级点较多”。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我只知道,运放中密勒补偿电容如果太大的话,其速度会变小,为什么说零点多的话速度就会高、带宽就会宽呢?
2、对于“接入电容,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是改变的。但由于电容接在基级,此管又工作在共基状态,会产生频率较大的零级点,但几乎不会影响到带宽(如果Cc不是太大的话)”。如果Rc = 100k,Cc=20pF,根据共基电路的增益计算式:
               A=(belta*Rc)/[rbe+Rc//(1/sCc)+(1+belta)Re]
计算出来的极点的频率近似为(忽略Re的情况下)1/(2*PI*Rc*Cc)=80KHZ,这个极点频率不是很大,应该会影响带宽吧?
3、为什么产生零点会使电源抑制比增强呢?

这么多问题,还望你能回答。谢谢了

网友C:
1.一般都采用超前补偿结构,但也有一些适当的结构采用滞后补偿,采用零点抵消主极点结构。
2.不仅产生了极点,也有零点,如果满足rbe>>Rc的话,零极点很近,可抵消;
3.看一下datasheet上的电源抑制比的波形图,,随着频率的升高,极点使电源抑制比减弱,零点是电源抑制比增强。输入端加电容也是为了提高电源抑制比,只不过一个在反馈上,一个在开环增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