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是最好的答案

一般不会,要导通,则漏电流要0.3mA左右,一般没有这么大。
又不是结温附近。

网友B:
你是想让它导通呢还是仅穿透电流不让它导通?

如果是不想让它通,就把R?换成1K或更小的,把R?换成2.7K的.

呵呵
你自己贴的图你去琢磨吧,这种无元件标号的图很不方便交流是不是?

网友C:
路过,

做个实验,搭建不难;认为不可能导通,

网友B:
看来你没悟透

不管Q1的穿透电流有多大,可靠的设计是
把Q1的eb极之间的那个R?用小点的电阻,把Q1的B极上的那个R?用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