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解,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09-07-30):
如图所示,通过TLC5615的DA转换,然后通过LM324输出信号。
这个LM324的作用是比较器吗?如果是比较器的话,跟地比较输出的就一直是高电平了,通过DA转换还有什么意义呢?
还是这个电路有其他的作用呢?望指教。

网友A:
你的帖子我真难回

现在是第4次回帖,看看能不能回成……

你的问题有点乱。“这个LM324的作用是比较器吗?如果是比较器的话,跟地比较输出的就一直是高电平了”,没道理吧?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不是,但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B:
PWM 形式的DA,后面接低通就是直流,不接也可以

网友C:
这电路~~还没有画完哪?  :lol

帮你贴个ds

楼主:
PWM 形式的DA,后面接低通就是直流,不接也可以
//===========================================
请问这位兄台,这是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