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启动的小麻烦

楼主(2009-04-09):
我现在使用双电源POWERPC(3.3v和1.8V电源),正常启动时一切工作正常。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电源刚刚断开,又立马上电,CPU有时候启动不起来,CPU的主频率输出位0,锁相环输出为0。
推测应该实电源刚断开,复位没有得到充分复位,导致有时候启动不起来。

麻烦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保证掉电后,能够充分复位。这里没有采用电源监控芯片。比较简单的RC来实现的。

网友A:
用个 diode

快速放电,以备重启

网友B:
用掉电复位IC

网友C:
在复位电路的充电电阻上反向并联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