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样一个电路 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09):
英文这么说的
The workaround circuits take advantage of the one thing that locked conditions have in common: the red
LED stays illuminated. The basic idea of the circuits is to detect the red LED staying on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then to issue a manual reset to the voltage monitor IC that drives POR after an appropriate
amount of time has elapsed

我认为意思是,这个电路是这样的情况,死锁的时候红灯是一直亮着的,所以只要灯一直亮着那就会引起一次por的重启,但是我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实现的“灯亮一段时间重启”??网明白的人告诉下

网友A:
ATT:

The basic idea of the circuits is to

detect the red LED staying

on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then to issue a manual reset

 to the voltage monitor IC that drives POR

after an appropriate amount of time has elapsed

看的出,认识单词,这样再翻一下就懂了

楼主:
什么?

意思应该就是我说的那样啊 红灯一直亮的话就会引起一次por,但是是为什么啊,不懂原理!

网友B:
RC延时,7414整形,触发复位电路

楼主:
是不是相当于这样的

C1左边要是突然低了 右边会慢慢的低下来?电容不是对交流是通路吗?不知道这里用的什么原理

网友A:
英文分段翻译后,用原有的介词句式连起来看

还不明白?就算单个单词翻译也该明白了

by the way:
怎么发即时消息?
我想发给谁,却找不到 ID,
我收来的即时消息有记录么?在哪看?

楼主:
dxpol432 帅哥

dxpol432 您就不能跟我直说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