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阻抗问题请教教

楼主(2009-04-15):
我们的一个设备要求内部阻抗为900ohm,采用DC 10V供电,直流输出电压要求为5V,采用680ohm上拉电阻。按一般理论设备内阻应该同样为680ohm才有5V的直流输出啊!为什么设备内阻为900ohm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直流阻抗”

楼主:
这个是通用汽车一设备的文档内容,因为不明白所以才问问

楼主:
还是没人了解啊!!!

网友B:
不是不回答。楼主问题不清楚。没法回答

什么问题?不知所云。
1。 R(680)与BT1(10V)是处于设备外部或设备内部?
2.  为啥用上拉电阻的概念?
3.  猜测:是设备对外(其图的右边)提供5VDC,是不是?

楼主:
解释!

框图是设备,外部的10V电源和电阻,相当于将设备上拉到10V,它本身是个负载,规格中说明它的直流输出因为5V(当然实际上它的输出信号为加在5V上交流信号),但是要求其它的直流阻抗为900ohm

网友B:
更不明白

框图是设备,外部的10V电源和电阻,相当于将设备上拉到10V,它本身是个负载,规格中说明它的直流输出因为5V(当然实际上它的输出信号为加在5V上交流信号),但是要求其它的直流阻抗为900ohm————————
1. ‘它’是指设备?
2. ‘因为5V’就是:为5V?
3. ‘其它的’是什么的?

累!很想给你一个答案。

楼主:
update

框图是设备,外部的10V电源和电阻,相当于将设备上拉到10V,设备本身是个负载,规格中说明设备的直流输出因为5V(当然实际上设备的输出信号为加在5V上交流信号),但是要求设备直流阻抗为900ohm

网友C:
云山雾罩

可否这样看:

框图输出是5V的DC,并有AC脉冲叠加,
所以,输出线上的电压幅度会 > 5V
这高出来的数值,用10V 电源和680电阻来提供
若内阻不是900,叠加的脉冲幅度会有变化.

然否?

楼主:
框图表示的设备是都是被动器件

框图表示的设备是都是被动器件组成,完全靠外部供电,不会自己产生电压输出

楼主:
看来问题很少见啊

网友A:
倒不是问题少见

主要是大家看不懂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假设 DC 5V(OUT)输出有负载

如果设备内阻为680Ω,没有负载时(即负载电阻为∞)输出两端的电阻仍为680Ω,输出5V;但是有负载时,设负载电阻为RL,则:输出两端的电阻为(680Ω//RL)显然小于680Ω,输出电压也就小于5V了。若设备内阻为900Ω,只要负载电阻不小于2782Ω,输出电压也就不会小于5V。

楼主:
设备输出后有隔直电容,只拾取交流信号,没有直流负载

网友B:
设备输出后有隔直电容

设备有隔直电容,输出是10V。不会是5V。

楼主:
是在这上面整体框图的的输出端后级,就是标着5V输出的后面

网友B:
设备内阻900ohm,(OUT)输出电压5.7V

设备内阻900ohm、蓄电池BT1=10V时,设备(OUT)输出电压为5.7V。其电压比5.0V也高不了多少。考虑到蓄电池BT1电压会降低,只要BT1的电压不低于8.8V,设备输出电压还能达到5.0V的电压。————瞎猜:真不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只好如此。

网友D:
同意19楼意见,如果是5V,那就不是900欧姆

网友E:
个人观点,内部阻抗是900欧,但是有5V的钳位稳压管,

可能建议外部只加到680欧,因为电池电压可能会低于10V,,但是内部又要保证外部有5V的电压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