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04-16):
  这是一个检测高压的电路,当靠近高压(50Hz,30KV左右)一定距离时,电路使继电器吸合,产生声光报警,提示行人不要靠近。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样设计的道理,谢谢!

网友A:
高压检测盘应该要有一个回路的

不过D10的用法不太明白?

楼主:
re

回楼上:他那个高压检测盘另一端确实是悬空的,我也感觉到奇怪,但它确实也能检测到高压并报警,我试过在悬空端加了一个电阻到地,感觉还没有悬空灵敏,不知道它这里为何会这样

楼主:
re

  我的分析是第一级是一个较高增益(最低100多倍)的同向比例放大,经过D6、D7半波整流后、通过C11滤波(积分也可)后再进行第二级同向比例放大,然后再整流、滤波后给三极管一个高电平使继电器吸合。
  它那个D10加在那里我认为没有啥作用,也有可能是防止芯片插反吧。

楼主:
re

  先不管这个电路设计得如何,单看这个电路有两个电位器,我想真的要生产的话,那调整起来不是很麻烦,大家认为如何啊?都来发表点意见吧,先谢过了!
  我开始的想法是整一个随信号强弱产生一个占空比可调的(电压越高或靠得越近占空比越大)电路,现在一直还没有好的办法,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提出来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B:
re

比较器+放大+继电器
电阻是调整灵敏度的。

楼主:
re

 请问楼上:它的比较器是哪一块?我一直还没看出来。
还有就是它前面的那几个电阻那样接是啥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