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 3v3稳压管有什么作用呢?【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16):
电压低于4V时复位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请详细说明整个复位电路的原理.

网友C:
R29上的电压

不考虑三极管时,R29上的电压为:

(VCC-3V)×(R29+R31)/R29

当此电压低于三极管的发射结导通电压0.7V时,三极管不通,输出复位信号。

网友D:
还是没看懂

网友E:
产生复位信号

开机瞬间Q1c极输出零电位的复位信号,这是因为开机瞬间EC3的两端电压不能突变,Q1截止,集电极电位为零。随着EC3的充电,Q1导通饱和,c极输出高电位,复位结束。

网友D:
那稳压管的作用呢?

是防止三极管B极电压过高烧坏三极管吗?谢谢指教!!

网友B:
3.3v+0.7v=4v 稳压管的值与你要选择的复位值有关

网友F:
欠压低于4V RESET = LOW.

网友G:
问lsdn

要你这么说跟稳压管没有关系啊

网友H:
电路是否有问题

在正常5V时
VBE应该是 5-3.3=1.7V
会不会把三极管弄坏啊

网友I(2012-02-08):
回复 网友H:
感兴趣~~

网友J:
稳压管的作用就是稳压作用,使三极管的B极电压为3.3V左右(当然是在5V输入端电压高于3.3V的条件下),从而通过控制E极的电位(5V输入端),来控制是否复位。

网友K:
那个10uf电容什么作用啊?

网友L:
EC3,D2,R31成为一个开机让Q1的B极延迟电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