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波移相电路(方案)。

楼主(2009-04-17):
一个任意频率TTL电平的方波信号(当然频率不会很高,10M以内),想实现相位180度可调。求解决办法。

目前方波的移相很多是用MCU采样然后用DA输出,我觉得这样不是好办法。因为这样要求MCU很快。

有用FPGA或CPLD来做的,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太复杂。

我之所以在这个版面发这个问题,就是想用一个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目前我知道的是有很成熟的正弦波移相电路。但是用这个电路来处理方波相位会改变占空比、会让波形畸变。

基于以上几点我有以下几个想法:

1 把方波变成同频的正弦波,然后利用正弦波移相电路来处理,最后用比较器变成方波输出。

这个方法显然可行,但是任意频率方波变正弦似乎有难度,我模拟了滤波电路,得到的正弦都不理想。

2 用锁存器来实现,但是这个需要一个时钟信号,同时锁存器数量要很大,拿74HC373来说,如果要实现180度相位移动,最少要22个芯片。

网友A:
相位的可调范围是多少?步进?

如果只是180度,还是方波,那就倒一下相好了,然后弄个触发输出,把前半个周期砍掉

网友B:
方波移向查找锁相放大有关的书,上面有介绍

网友C:
一个思路

    把方波先倍频,再经过一个积分器,变成三角波,然后送到一个比较器,控制比较器的翻转门限,那么比较器输出的脉冲的相位就受控于这个翻转门限。再把比较器的输出二分频,就获得了0-90度可控的相移。
    同理,把上述比较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交换,即可获得-90-0度的相移,再把这个波形反相,就是90-180度相移。

网友D:
很简单

用若干个D触发器,一个高倍时钟就可以了嘛

网友E:
延时器

多级连接,多联电位器调节。

网友F:
输入任意频率方波。用简单电路是无法完成可调移相的。

在10MHz范围内,输入已知、确定频率的方波。用简单电路是能够完成可调移相的。

网友G(2012-08-24):
前辈,你的方波移相方案找到了吗?小弟,现在也要搞这个!希望前辈给点指点!

网友H:
方波就用锁相环就行了。可以实现360度内连续可调。

网友I:
关键精度要达到多少

网友J(2012-12-26):
引用 网友D:
用若干个D触发器,一个高倍时钟就可以了嘛

前辈,我的方波是用基频信号经过16分频得到的,我想让方波基于基频信号的上升沿个数进行1-16位移相,请问如何解决,麻烦您了。

网友K:
移相后如果要保持原来的波形高度就很难,如果仅保持宽度可用正弦波移相后用门电路整形,要调整运放块和门电路的参数才能有满意的结果。电路如图。

网友L(2017-01-09):
引用 网友K:
移相后如果要保持原来的波形高度就很难,如果仅保持宽度可用正弦波移相后用门电路整形,要调整运放块和门电 ...

如果想要半个周期的延时如何调整参数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如果想要半个周期的延时如何调整参数呢

不要往复杂想,半周期就是反相。

网友K:
一个非门搞定。

网友M(2020-04-30):
引用 网友J:
前辈,我的方波是用基频信号经过16分频得到的,我想让方波基于基频信号的上升沿个数进行1-16位移相,请问 ...

兄弟,后来怎么解决的,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多谢

网友N(2020-11-29):
移位寄存器

网友O:
180度移相,直接加个反相器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