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以功率计算? 一个电压信号,放大100倍,40db?

楼主(2009-04-18):
(无正文)

网友A:
No

    还要看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在转换成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的比值,那才是功率增益。
    否则我把一个正弦波通过变比1:100的变压器,你能说这个变压器有40db的功率增益么?

网友B:
这个跟功率没啥关系吧

100倍---》20Log100=4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