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好烫啊,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

楼主(2009-04-23):
最近用DAC8822加THS4052弄了个模拟输出电路,实际应用中发现THS4052好烫啊,而且时间久了后THS4052会不稳定,把它换了就又稳定了,我的电路如下,走过路过的帮我看看,原因会是哪里呀!

网友A:
剪裁一下4052的电源电压

  如果是+/-12V电源则4052片上功耗约500mW,自然容易出问题。  8822电源不大于5V5,仅做跟随的4052总电压7V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