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压电振荡电路参数的计算

楼主(2009-04-24):
请了解的大侠指导:

做个压电振荡电路,晶体为10MHz,振荡电路的参数怎么也调不好。
请问R和C该如何选择,R2R3是否与频率有关?

倾听指导。

网友A:
这么想到用这个电路?

用非门做很简单而且成本很低,这个电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能正常振荡吗?

楼主:
这是压电振荡标准电路

跟你说的与非门2码事

网友B:
详细查看mx913的规格书

至少,楼主电路图管脚接错。MAX913正确出脚是: 2脚—输入IN(+) ; 3脚—输入IN(-) ; 7脚—输出Q(而楼主是1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认真劲

呵呵,谢谢楼上的很认真。

这个图是随意画的,不是913.

电路没有错,只是参数调不好。

咋没有熟悉的人捏,555555555555

网友C:
在板凳上倾听各位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