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发生器电路问题

楼主(2009-04-27):
如图:
我如何才能输出完整的波型?
1.不想调高运放的供电电压
2.放大倍数也不想调

还有其它办法吗?

楼主:
通过调节R3和R3能取消失真问题吗?

网友A: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纯正的正弦波,这个简单的电路难以实现

网友B:
文氏电桥电路

你的总反馈量大于1,所以波形失真。但反馈量必须大于1才能够起振。因此必须有个非线性的反馈,开始振幅较小时让反馈量大于1,随着振幅增加,反馈量逐渐减小,直到等于1。此时振幅稳定,波形良好。
这个非线性的反馈,可以用热敏电阻或结型场效应管等实现。

网友A:
以前有阻性的光耦,用在这里比较合适

这个光耦输入是个小白炽灯泡,输出是光敏电阻。
现在好象没看到了。

楼主:
这样串两个二极管能解决问题?

那电阻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A:
这样只能使你的输出更像正弦波而已

网友C:
用LC振荡电路

由于L较大,可用磁罐绕制。只要L的Q足够高,正弦波失真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D:
mark

有正反馈  也有负反馈,  反馈系数咋算

网友E:
怎么调都不行,是固定的 1/3

楼主:
加了二极管和电阻

出来完整的波形了,很像正弦波了,具体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谢谢各位!

网友B:
用二极管,失真比较大

要求失真小,应该用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