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传声器使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楼主(2009-04-27):
请问各位大侠:
      我最近做了一个声音采集系统,使用的是驻极体传声器,用的方法是最简单的两级放大。可是只要我一供上5V直流电,两级放大马上就导通了。并没有用到语音信号的输入。这让我很费解,按理来说应该是通过传声器传出的电信号使得放大器导通啊!这是为什么呢?
      我又看到有人说要直流偏置,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
      还有人说,要在传声器上串上2K的电阻,并使传声器的两端电压为2V。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A:
要上图才可以说清楚

网友B:
你的电路不对而已

在放大电路中晶体管要工作于线性态,输入信号也不是其“导通”的前提,。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是新手,很多东西都弄不明白,有谁有现成的电路可以让我参考一下吗?我想实现声音采集功能。就是有声音就能检测到,并给单片机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的信号。我的邮箱是bjncxiany@163.com

网友C:
估计你没加隔直电容直接耦合了?

网友D:
没电路不知怎么告诉你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