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交流恒流源设计方案

楼主(2009-05-03):
鄙人毕业设计.其中要设计一个压控恒流源,要求能驱动一个5欧左右的电阻丝.电流在1A以内变化,频率20KHz以内..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设计方案共享下. 十分感激!!可以回复意见..如果可以,跟我联系...再次感谢..
我的邮箱:493729305@qq.com

网友A:
这个东西,要做好可不太容易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倒也不算很复杂。
频率范围?波形失真度?恒流精度?

楼主:

谢谢二楼回复...没有恒流精度和波形失真度的要求.频率在20K以内就行..要求应该不算高..请问你合适的方案嘛??

网友B:
方案

1、振荡
2、压控衰减器
3、驱动输出
4、电流采样
5、放大
6、整流滤波,控制压控衰减器

网友C:
   锰铜电阻-——》AD637有效值采样——》12位AD——》单片机——》12位DA——AD603增益控制——》功率放大器——》 锰铜电阻
   闭环控制,DDS信号源,其他细节自己考虑吧,换点便宜得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