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哪里有得卖

楼主(2009-05-03):
旋转编码器一般哪里有得卖?我是要最简单的那种
我是用来测水高度位的,两边吊个东西,随水面的上升而上升。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本来是打算用鼠标里面检测滚轮转动的那个东西 的,但机械抖动很大,不太适合
我今天去电子市场那里说要个旋转编码器,但都没有人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网友A:
这东西成品好贵的,大几k1个。

楼主:
我要的只是小型的,甚至是微型的

只是性能比鼠标的好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东东如果是光学的,价格在200~5000元不等

估计你不会买。
测水位有抖动很正常,因为水有波动,用再好的也一样。

网友C:
旋转编码器,几百元就能买到比较好的。。。

网友D:
这个东西,价格与分辨能力有很大关系

一万多一个的也有,价格低的几百元。
按楼主说法,测水面高度,抖动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E:
超声波液位计也不错……

网友A:
其实啊,测水位方法多多,用浮子式的是个很好的办法,简

网友F:
多圈电位器可以吗?

多圈电位器可以吗?

网友G:
建议考虑导电塑料电位器

网友H:
我有坏的你要吗?

发光管烧掉了200个脉冲一转。

网友I:
多摩川编码器使用问题

顺便问个编码器问题。
5V供电编码器1024线,电机转速1100转,ABZ道差分输出每路大概20mA,UVW空载。
编码器经常烧掉,拆开后发现差分输出芯片烧掉(有两个芯片,ABZ一个,UVW一个),温度很高(因为有一个芯片引脚翘起,说明锡开始熔化)。差分芯片每路输出额定20mA,但是UVW路空载也烧过。
通过查阅输出芯片PDF,发现芯片等级是商业级,但是不清楚为什么空载也会烧掉。
希望和有使用经验的人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