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叠加定理的疑问,请问大家

楼主(2009-05-04):
叠加定理是这样说的:
在线性电路中,任一支路的电流(或电压)可以看成是电路中每一个独立电源单独作用于电路时,在该支路产生的电流(或电压)的代数和。
但是像下面这种情况:
V_=Vi*Rf/(R1+RF)+Vo*R1/(R1+RF)
Vo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信号源,其存在是依赖于Vi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也能用叠加定理呢?
据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电源Vs串接两个电阻R1,R2,加在R1,R2上的电压如果为V1,V2,那么如果按上面的方式计算:
V1=Vs*R1/(R1+R2)+V2,这样就不对啊?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图传不了,我就说下吧

图是一个最基本的运放反相放大的情况,反馈电阻为Rf,输入电阻为R1.

网友A:
当然此时仍成立

回忆一下,二元一次方程怎么解的。

网友B:
你所说的都不是独立源

“在线性电路中,任一支路的电流(或电压)可以看成是电路中每一个独立电源单独作用于电路时,在该支路产生的电流(或电压)的代数和。”

你都已经知道了“独立电源”才成立,还有何疑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To maychang:
请问对于你的回答可不可这样理解:
有多个利用KVL和KCL列出的方程:
如(其中两个):U1+U2+U3...+Un+Us=0
              I1+I2+I3+...+In+Is=0
通过解这些方程,最后得出来的每一个未知电压Ui和未知电流Ii都可以表示成独立源的线性组合。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变形,将这Ui,Ii写成其他几个未知电压电流的线性组合形式,这样虽然这些未知电压电流不是独立源,在电路分析的时候,也可以表示用于表示其他电压,就像我在问题中问到的那样,虽然Vo是依赖于Vi的,它不是独立源,但也可以用于表示其他处的电压?

To HWM: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对于V_的计算可以那样吗?但是这时Vo并不是一个独立源啊?

再次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B:
re 5L:也可以将其“看成”独立源,即一旦确定后就视作无关

那便可以分别将被“看成”独立源的电压源“短路”,得出只有一个电压源的电路,解出后再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