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有多处反馈时,反馈的先后顺序该如何判断?

楼主(2009-05-04):
比如说在下面的这个图中,当输入有一个增量时,有两处反馈,Re1和输出端的反馈,它们之间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如果Re1的反馈先出现,那么在变化的信号还没有经T1,T2传到输出端时,Ve1就已经增大了,这样又会直接使得反馈电阻Rf上的电流发生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比信号经T1,T2传到输出端所带来的反馈更快,那么会直接对后级电路造成影响,像这样一种情况,问题就会比较复杂了。实际中应该怎么去考虑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不见图在哪里

反馈没有先后吧?应该是同时发生的。

网友B:
反馈有先后来着

在电机调速系统中  电流环反馈就比速度环反馈快来着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有点晚

网友C:
这点延迟可以忽略,除非频率相当的高

在高频情况下,一般也只是分析其稳态的情形(暂态分析过于复杂)。由于延迟可能导致信号的相位移,但如果走线相对于波长相当的短时,通常不会考虑。反过来,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线路的分布参数却是影响反馈的主要因素(这和延迟没有关系)。

网友B:
反馈的延时问题确实存在

你看看控制理论就知道了,一个负反馈如果相位滞后180度,就变成正反馈了

上面那个图中,Re1和Rf对Ie1来说都是负反馈,延时确实存在,C2会导致信号相位滞后

网友C:
呵呵,有时“延时”会被“滥用”。

C和L虽然可以对信号相位产生影响,但其实和“延时”的真正含义还真没啥关系,那只是其上I和V的相差而已。

有时会看到C或L网络中有什么相位“超前”之说(其实都是些常识),也还是会感到少许诧异。

网友B:
是应该叫相位滞后

楼主:
就着这个图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图中那个运放的电路是一个同相放大器,其有电压负反馈,而电压负反馈可以降低输出阻抗。如果这个时候输入信号有一个增量,那么如果将右边的分立元件电路当作该运放的内部电路,那么可以判断出其输出端的电流变化为:运放向外流出电流I,反馈电阻上的电流流向输入端If,负载上电流流向地Il。I=If+Il
这个时候计算其输出电阻时,应该是U/Il吧,但是这比没加负反馈时的电阻U/I却要大。这个时候就不是降低输出阻抗,反倒是增大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C:
re 9L:输出阻抗不是这样算的,应是其变化值之比,既ΔU/ΔI

你自己看一下,在电流变化ΔI后,电压的变化ΔU是多少。具体可以采用改变负载电阻的方法改变I。

网友D:
同意HWM.

"一般只是分析其稳态的情形(暂态分析过于复杂)"

楼主:
请问HWM:

首先衷心地感谢你的回答。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上面那个电路是一个电压负反馈,书上说采样电压与输出电压成正比的反馈就是电压反馈,而与电流成正比的就是电流反馈。
如果我将电路图改一下,取样点改在T2的射极,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电流反馈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将取样电压写成与输出电压成正比的形式,这样的话就可以是电压反馈了。上面的逻辑中哪里有问题呢?请问实际中应该怎么去判断电流、电压反馈呢?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实际中计算反馈系数的时,首先得找到反馈网络,这个应该怎么找呢?
谢谢你了

网友E:
:

我不能很明白的说清楚1楼的问题,但是可以这样说:

直流信号,可以理解为频率无限大的幅度无限小的交流信号。
它快速的波动,以至于无法看到它变化的规则,所以人们称它为直流。

12楼的问题,我这样说一下:

短路输入端,若反馈继续存在,则为串联反馈,不存在,为并联反馈。
短路输出端,存在,电流,不存在,电压。

发射极输出器,例外。

网友C:
回12楼:“电压”或“电流”负反馈,视你考察的输出特性而

一般而言,输出是电压源则为“电压”负反馈,而输出是电流源则是“电流”负反馈。另外还有个较为直观的判断:若你短路负载(理论上的,别真去这样试),反馈失效了,那便是“电压”负反馈;反之若你断开负载,反馈失效了,那便是“电流”负反馈。这里有一个关键,那就是确定你的“负载”。

至于如何找反馈网络,只能给你一个一般原则,那就是“从输出端取样,回馈到输入的整个信号传输网”。这里关键是两个词,即“取样”和“回馈”。如何取样和在何处取样,如何回馈和在何处回馈,这些花样太为繁杂。这里只给你个“标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