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 5V转3V或2.5V

楼主(2009-05-05):
问题是,我要采集的电压是0~5V,而cpu支持最大3.3V,
 现在时需要把5V转换到3.3V或2.5V 希望做过类似电路的指点,谢谢

  我考虑用电阻分压,可能负载太大了,如果用跟随器,有没有降一半的用法,
另外这种采集一般用电源3.3V呢还是加个2.5V或可调的电压基准

网友A:
只要AD输入阻抗足够大,电阻分压就是了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担心分压电阻吸收电流太大,影响传感器,若接两个100k欧的电阻,合适不,cpu的AD输入电阻没有查到,按0.5uA计算在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是50mV,这样感觉精度很低了,不知道分析对不

楼主:
我还是加个跟随器好些,只是增加来成本,还要RTR的

轨到轨的,有没有便宜的呢?

网友B:
LM1117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