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放大电路

楼主(2009-05-06):
这个电路出来以后没有放大作用一直是高电平,是不是电路震荡了?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RE

3脚要加个电阻接地吧!

网友B:
xx

应该用差分放大电路,如楼上所说,3脚加电阻到地~
你现在的3脚电压,叠加了一个5V,输出不是高电平就奇怪了。
PS:仅代表个人意见,希望高手们指正,谢谢

网友C:
还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的接法,期待高人讲解。

网友D:
正常现象,只是你还不懂这个电路的原理。

R17用于断偶检测(或叫端偶保护),当输入的热电偶没接或者断路后,输出最大,以使仪器可以识别。
前边的那个桥用于冷端补偿。

网友E:
罚-沉思的鱼继续沉思

一说高电平就知道你不懂.

建议楼主仿真一下.这是王道.

网友B:
icecut

呵呵,的确对热电偶不了解~
看了 fzyuan的回复,了解了,谢谢

网友C:
劳驾达人讲解R4,R5为0时有何不同?

网友F:
虚心学习,天天向上

虚心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请问这个电路中电容C7,C8的作用,谢谢!

放大器V+,V-的电压不是应该相等吗?
加了电容C8后,岂不是不相等了?

另外,放大器输出高电平是不是电位器没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