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下三极管

楼主(2009-05-06):
现在我想做一个过流保护
就是在一个线路上串一个电阻(10毫欧),大概希望在50A~60A跳过流保护,也就是有0.5V压降,用这个压降来推动三极管,实现电平转换,输出低电平,来实现报警,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三极管,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一个就可以

网友B:
0.5V就触发的三极管确实不好选

楼主应该是用PNP型的做开关,就像PMOS管一样

但是硅管的PN结要0.6-0.7V才能导通,而且大电流就远不止这个电压了

楼主的方法要改进才行............

刚才在一个贴里打了awey的屁股,又碰上了
近来老A总犯迷糊,是不是最近赚钱太多花得很辛苦啊,以至于发帖都懒得思考

网友A:
MP你Y专找我的岔

50A~60A应该是0.5~0.6V,不行就将电阻改大一点不就得了。
三极管确实没什么要求的,随便找个小功率的NPN都可以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取样电阻的损耗?

25-36W的功耗呢, 建议直接用霍尔器件

楼主:
上图

上图是awey给的建议
可以提高开启电压

楼主:
提个问题

在上图 基极前加一个2.4V稳压管  是否会好点呢?

网友D:
用0。5V使三极管导通不可靠

网友E:
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应该是不一致的

通一型号的三极管导通电压可能存在差异,先取样电压放大,然后再使用比较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