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dc/dc转换

楼主(2009-05-06):
项目要求从48v或者36v转换为12v的输出.但是输出电流须达到20A左右.而且输入输出的地必须隔离.貌似需要用到变压器.以前小功率都是由集成ic直接完成.请问这么大功率的dc-dc设计应该从哪里着手?需要看看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A:
用单端正激即可

楼主:
是不是如图电路为单端正激

我设计的电路思路和此类似.但是今天问了下.因为输出功率太大.变压器和电感都很不容易买到啊.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

许多人认为,同样的磁芯,相同频率下,全桥功率是正激的2倍,实际上,
是因为全桥正负半周都传了一次能量,实际占空比可达到0.8-0.9,全桥的缺点却是频率不能做太高。

加上有源钳位,正激的占空比可达到0.7, 不比全桥逊色太多,但是,频率却可以高出几倍,而且驱动十分的简单。

EE70,单端正激,D=0.4, 200K,可做到2KW

楼主:
请问是否有集成了开关管和pwm功能的现成的ic?

就像top250y这样类似的ic.不用分立元件去搭建.功率可满足要求的.

网友A:
低压大功率(大电流),基本没有集成的

楼主:
哦,好的,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A:
建议用384x去推

许多通讯电源便是用它

网友A:
MOS可用75N75,两块多钱

输出整流用MBR20100,两块钱左右

变压器用EC40磁芯,输出电感用EC28磁芯

网友A:
双端正激

用一个EE13做推动变压器,HER201做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