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帮忙看看设计的 电路(定时器)...

楼主(2009-05-06):
  电路是 用纯硬件 构成的一个 定时器, 请教高手帮忙指点指点电路的设计...里边的  参数...
  谢谢了...

网友A:
前级放大了6倍

前级运放放大了6倍哇
帮你顶起
等高人来看

网友B:
直接用蜂鸣器上的信号就可以驱动三极管

网友C:
回2楼

是5倍吧。

网友D:
搞的有点复杂哦!

为啥要放大?

楼主:
因为 闹钟送给的信号比较低,放大后为了和后级的比较...

  恩,同相比例 放大 ,是放大了6倍

楼主:
请教三楼 ,可以直接驱动 三极管吗?

网友E:
用两颗三极管,第一课三极管做延时和放大,第二颗驱动继

我以前用BP机改造的超级闹钟就是这么干的,呵呵,控制一个大功放。

楼主:
恩,多谢了,今后 多多请教...

网友F:
D1的作用?

1N4007的作用是什么?没有它照样可以吧

楼主:
D1作用...

  防止 直流电磁铁 (关断时)打火花.

网友F:
为什么说可以防止 直流电磁铁 (关断时)打火花?是不是因为关断时D1起到续流作用从而吸收了关断时的尖峰电压?谢谢,

网友:
D1

D1虽然起到续流作用,但是也增大了继电器的释放时间。最好的是D1传个电阻,100到200欧作用。

网友:
13楼

13楼,
D1续流不是为了防止打火花,打火花是在继电器的触点上打,不是在线圈,倘若解决火花,那就在触点并RC或者压敏电阻,那是题外话了。线圈关断时是出现反向电动势,D1是给反向电动势一个通路。

网友G:
TO 14 楼

D1虽然起到续流作用,但是也增大了继电器的释放时间

————————————————————————————
我也碰到此问题,但说不出原因,请说说为什么会“增大了继电器的释放时间”?

网友H:
设计的

15楼正解

楼主:
恩,这下明白了,多谢大家 的讲解...

网友:
16楼

电感线圈冲放电的时间常数= L/R, R越小,t越大,由于二极管的导通电阻较小,为了加快放电速度,串一个几百欧左右的电阻。
这和电容冲放电一样导通,只不过时间常数跟R成正比。

网友G:
谢谢65535 !

明白了。

网友F:
xiexie

谢谢15楼,感谢无限

楼主:
保护 线圈,...

   防止 继电器  在 关断 是 ,线圈 反向电动势,  在下一次 吸和时,2倍电压,  烧断 继电器线圈.

网友I:
比较还用放大吗

直接把你的蜂鸣器输出信号拿去比较就行了 不用放大
所谓的过零比较  是几毫伏的电压都能识别的
 而且输入的电流很小
 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楼主:
恩,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