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零检测电路行么?

楼主(2009-05-13):
如下图,V1和V2是模拟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二次侧的,我仿真了下,没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原理图错了。

网友A:
运放2脚要给个小偏压

网友B:
请教版主,为何要加小偏压?

网友C:
OP:0-12V,反向2端接地,你还想要比较么

网友D:
2脚没一点电压,3脚跟他比不会翻转,输出常高

网友E:
反相同相都可以

其实反相同相都可以  只是输出电平不同而已

网友F:
-端加偏压的原因

你用了二极管做单极性处理。

网友F:
不过,话说回来

此时应该是加一个负偏压,但你的电路是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