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研究过LED的点亮时间啊,us级还是ms级

楼主(2009-05-13):
想对高速相机进行采样,然后就要对LED亮度进行高速变化的控制
我想让LED每10us亮度变化一次。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就是说通过PWM控制LED亮度,PWM速度很高,用CPLD做的,每10us变化一次这个没问题,不知道LED的特性能不能在10us内点亮,然后如果不给电流它是不是能在10us内灭掉。本人没有做过研究,也没有做过实验,望做过的大虾帮个忙。

网友A:
甭管Y,是nS级的

网友A:
比电源内阻与结电容的时间常数还快

网友B:
这种实验还真不好做

高速光耦号称频率可以达到10MHz,找找高速LED

网友A:
高速光耦速度的瓶颈 在光电器件一端

而不是LED一端

楼主:
楼主问:高亮度情况呢

哦,这样啊,那太好了~
不过我驱动的LED亮度达到750mA是3W的LED
这种情况下,LED点亮的时间会不会加长啊
因为用来发光而复合的截流子肯定会变多啊
然后我如果高的亮度,突然不给电流会在10us内灭掉吗?

网友A:
具体的参数,请查器件手册

响应时间,结电容,功率不同,参数可能有较大差异

楼主:
我看一Cree的LED的资料,发现没有这项。

等高手回答啊!

楼主:
自已再顶上来

还是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C:
LED本身就是一个PN结。

网友D:
激光LED光通讯用的,RF的频率。

很快的,你自己做试验看看啊。

网友E:
呵呵,ROHM的LED资料都没有给出这个时间。

网友A:
哈,作为一个电工

要想办法弄到datasheet上没有的内容才行,不然会Y们蒙了

楼主:
点亮时间可能与关断电流有关

我现在突然感觉要想使LED亮度变化快一些
可能需要这样设计,就是让LED灭的时候把电流降下来
但不是降到零,就是降到使LED刚好不发光的电流值
然后让LED亮的时候他点亮的速度肯定会快

谢谢大家的关心与支持~~

网友F:
隐隐记得上次普通LED超过1kHz就不行了

隐隐记得上次普通LED超过1kHz就不行了

网友G:
前几天的实验,ns级响应

ns级脉冲电流,几A没有问题,几毛钱一个的绿色LED。

网友H:
15楼瞎传,16楼正解,5楼也是正解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高速光耦速度的瓶颈 在光电接收器件一端

网友A:
去年在电源网讨论过

当时有几个做LED驱动的大牛说多颗串联的LED要软启动,避免响应的离散性导至某颗速度快的LED承受正向过电压,俺叫他们去算一下供电回路的阻抗,nS级,对于任何一跟导线来说,电感分量都是不可忽视的,还软啥启动呢...

楼主:
我担心的是3W大功率的LED的响应时间

因为我用的LED功率有3W,导通电流If为750mA
这种情况下,LED的响应速度是不是也是ns级的呢?
假设我连接LED的导线非常短,没有电感效应。

网友A:
LED的响应时间只与材料有关

跟功率没关系

网友H:
3W单色的都没问题,但白光的一般都是基于荧光技术的

靠蓝紫光激发黄色荧光粉来混合出白光,这种LED存在很长的余辉时间,不能用于信号传输。

楼主:
谢谢PowerAnts大虾

第一次听说PowerAnts是在<<匠人手机>>里程序匠人介绍的
今天有幸被PowerAnts指点,自豪感猛升,嘿嘿!

网友I:
楼主干嘛用啊?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就是高速扫描用的。不过和你的高速拍照,可能差点。

楼主:
有一些高速相机的曝光时间很短,达到了10us

这种情况下,假如相机两次采样想用不同的光亮度
就需要我说的需求了,要求LED亮度变化很快。

网友J:
用过亮度变化很快的,但是和你要求差太远。

以前单位从四川买过一个做通讯用的led的,由于led是多模的,在光纤里色散比较厉害,一般来说1.25G的AM调制(也就是亮灭),也就是传一公里。
所以说速度应该还可以。只用过0.1w的,没有用过大功率的。

网友K:
基本上很难,这么快,LED很难发光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