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2009-05-13):
输入为一个0~10V的低频模拟信号Ui,要求输出Uo:
1.当Ui<1V时,Uo=1V
2.当Ui>1V时,Uo=Ui

精度优于1%,线性度优于0.2%.

用继电器和模拟开关做成本和空间都有限,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楼主先说说用继电器和模拟开关怎么做?

楼主:
RE 2楼

迟滞比较器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3点式开关一个接1V,一个接Ui,中间触点接uo.

模拟开关类似

网友A:
这样可以不?

网友B:
两个二极管,谁高谁通?

两个二极管,谁高谁通?

不过二极管的损耗比较大

网友C:
4楼老A电路貌似不错

网友D:
A大叔有创意

网友E:
4楼电路实现不了

网友F:
非常妙的电路

有创意

楼主:
原理上是可以

仿真了一下,但发现小于1V时,输出并不是稳定的1V。会有一个鼓包。

楼主:
把1V变成3V基准时,特别明显

输入位0~10V 100HZ正弦,红色线。蓝色为输出。

楼主:
以上现象的原因找到了

主要是OPA277的问题。这个运放的+/-端有一个钳位二极管保护,不能做比较器或开环用。换了OP07 LM358都一样

现在的运放都是有这个二极管,不行啊.

网友G:
11楼的,请教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H:
TO zjp8683463

主要是OPA277的问题。这个运放的+/-端有一个钳位二极管保护,不能做比较器或开环用。换了OP07 LM358都一样

现在的运放都是有这个二极管,不行啊.
-------------------------------------------
我咋就没找到呢,你上个datasheet上的内部电路图。

网友I:
在运放输入脚上串电阻试试,

楼主:
to gaohq

用多了自然可以发现的.特别是做PI控制的时候.

穿电阻是没有用的.

网友I:
恩,是的,只能选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运放了,

网友J:
完全实现楼主功能

网友H:
LS的Q1应该用N沟的。

网友K:
4楼简明。19楼的图有问题

喜欢4楼的图。
19楼的图在跟随1V以上时,Q2的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K:
电脑出问题了,多发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