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CPU无法工作,如何解决?

楼主(2009-05-14):
    一个控制步进电机的系统,CPU是89C51,步进电机驱动用的是成品驱动器,24V供电,步进电机的相电流大于1A。系统用一个24V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24V经过DC变换后为逻辑电路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板只要接上电机驱动器,5V电源上就会叠加一个干扰信号,幅度将近1V,使得单片机不能工作。
    现在知道干扰信号是驱动器通过24V电源线回馈到开关电源,然后在DC变换的时候,出现在5V电源上,是一个3MHz左右的衰减振荡,请问怎么才能将这个干扰信号衰减,或者消除。

网友A:
提供5V的和24V的是同一个开关电源?

提供5V的和24V的是同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
24V和5V是用同一个电源

如果彻底隔离似乎很麻烦,因为板子上有部分122要逻辑电路驱动,122的负载是24V的步进电机,除非连这部分也加光耦,可是现在已经做了100块板子,不可能加了,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网友B:
关注

我认为早该加光耦的

网友C:
下次就不会了,呵呵...

试试:24V通过LC滤波后,再加到5V的DC-DC,估计很难根治。

网友D:
隔离是最有效的,注意连地都不能互联

    中间通过光耦交互。目前的状态只好先分析干扰耦合渠道,看看是通过电源、地回路还是信号通路耦合的,然后才好采取针对性措施。如果是通过电源耦合,你的DCDC需要重新设计,如此之大的干扰幅度,简单加滤波怕是无以解决的。

楼主:
DC-DC用的是成品

    DC变换的内部是隔离的,不共地,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信号全部用光耦隔离的,现在可以确认干扰是通过电源耦合的,因为只要我的驱动器(24V供电)一上电,5V电源上就叠加有间歇的衰减震荡,震荡的频率很高,
    这种情况在DC变换的输入加滤波或磁环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E:
电机前串二极管,抑制反响干扰24V电源.

楼主:
周五测得干扰的波形

       这个干扰是在步进电机驱动器外壳上测量的,测量时外壳与大地相连(驱动器内电路板与外壳不导通的),DC变换后的5V上也有这个干扰,下面两个图是展开后的波形,该如何滤?

楼主:
尖脉冲展开后的样子,频率很高

网友F:
两者最好不要搭在一起

从波形上看,扰动时间也不长,作为观察,不妨加大DC(应当是隔离型的)输入输出电容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下周试验

DC-DC已经是隔离型的了

网友G:
建议

建议给电机驱动器供电的24V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H:
有源滤波

开关后面加线性电源或者有源滤波试试

网友I:
5V DC/DC前串 LC 型EMI filter 试试看

直接有成品买的.内部是两个电感和一个穿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