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M358 运放 参数问题(附图)...( 急.. 在线等待)

楼主(2009-05-14):
  现在电路 除了问题,各脚的状态都不对了...
  现在 状况,当 358的3脚 无输入状态下,用示波器测得,前级2脚 有了2V的电压?(不理解),一脚 输出既然 有10V的电平?(不理解) 继而后级电路7脚也就出高电平了.
  当 我给3脚 加电1V高电平时,电路 均正常,测得一脚放大正常6V,后级电路也就 按理正常了.
   这到底是 怎么 回事?着急 ,等待中...
   多谢了...

网友A:
运放输入不能高阻

楼主:
不能为 高阻?

网友A:
加个上拉下拉就可以了!汗

楼主:
哦,输入对地 电阻 ,取值 怎么取呀?

网友B:
是闹钟信号没有和运放共地吧?

楼主:
是电路 弄错了,呵呵,发 个 调试好的 图...

  请教 高人: 运放 不能 直接用作 比较器使用吗?为什么呀?  还有 图中  位置2处,加上 此处 电路就正常了,不理解 为什么 ?请高人 给 讲解 讲解 ...
   多谢了...

网友C:
位置2是什么功用?不解

网友D:
输入阻抗太大引入干扰

外部干扰源通过大阻抗Z耦合到输入端,不外接闹钟信号引脚空置时,对于干扰源来说系统输入阻抗巨大,产生干扰。当接闹钟信号时由于闹钟信号有较小的输出阻抗所以相对于干扰源系统的整体输入阻抗变的较小,耦合阻抗Z巨大,所以干扰电压被大大衰减,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612221299.jpg

楼主:
哦,明白了,位置2 呢?不解? ...多谢...

网友E:
运放当然可以用作比较器,不然就说明坏了。
LZ应该说清楚点:比如当5角电平大于6角电平时,7角电平是多少?要是低的话那应该坏了吧。

网友F:
关于位置2

不正常是个什么现象?三极管不能关断?

楼主试着把R8和D2都去掉看看,应该正常的。

网友G:
原因为没有给它一个正确的偏置电流,

出现问题,主要是前极没有正确的偏置电流,如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为1UA,通过电容,也就是2MS就到了2V,引起饱和,况且该OP不是轨到轨的OP,其输出电压最大不能达到电源电压,也就是只能10V了.你可以查下LM358的输入级是什么结构的.就知道为何是2V了.

网友H:
同意楼上!

放大器要正常工作,同向和反向端是需要有直流回路的

网友I:
个人感觉位置2可以不要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位置2去掉 会怎样啊

网友I:
实际仿真 好像没事

大家看看

网友J:
图中位置2处

14楼: 图中 位置2处   现象...

  (无图中位置2 时) 当 5脚电压 为 0时,6脚电压 为 3V 7脚电压 为 12V,  当 图中 加上 图中位置2 后,电路就正常了!

    运放  好像是不能 直接用作 比较器使用的,具体 因为 什么 等高人 给指点指点 ...
 --------------------------------------------------------------------5,6脚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K:
理论上运放是能做比较器的

总的来说,比较器不可以做运放,而运放可以做比较器,

比较器与OP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工作于开环,后者工作于闭环

OP内部一般具有很多补偿电路以防止自激,但这也限制了其工作频宽,但低速时作为比较器是可以的,

仅供参考

网友L:
运放可以做比较器

我们公司产品就是用的LM38做的比较器的,不知你的哪里搞的不好

楼主:
TO 19楼 : 没有接反...

网友M:
358完全可以胜任 比较器

楼主:
恩,学习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J:
结果呢?

LZ,结果昵?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就是后来的那张图...

网友B:
现在的运放大部分不能直接做比较器

越精密的运放通用性越差,在运放的+/-输入端之间会有2个二极管保护。

网友N:
可以做比较的,只不过如果输出频率高的话可能不行,你的这个应该在3KHZ以下输出波形还不错。你电路要二处要修改,一起是LM358PIN5加一个电阻1K,7脚上拉一个电阻10K,我以前也这样用,没问题。你可以参考电动自行车硬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