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

楼主(2009-05-14):
各位帮我看看圈起来的部分是,低通滤波吗
不知道这部分什么作用

网友A:
圈起来的部分就是二阶低通滤波

网友B:
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C:
圈内的应该跟前面那RC低通一起构成有源3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D:
标准Sallen—Key

楼主:
再问几个问题

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PA_ALC_REF是单片机提供的基准电压有必要经过低通滤波吗?
随便问下C408和R415的作用?-+
还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E:
单片机提供基准电压?不知道你怎么提供!

用三阶LPF 也许是为了快速抑制带外噪声吧

C408是为了抑制高频噪声。
R415是增益反馈电阻。

网友F:
请教

哪里有价格比较合理的1W,2W的发光LED啊?各位。有的话EMAIL一下。lsgd8888@sohu.com

网友G:
积分电路吧

c408是积分电容  r415是用来抑制飘逸对积分的影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