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鱼机的原理——纠正我一个错误的想法

楼主(2009-05-15):
我原以为是把12V的蓄电池升为300V左右,然后就是整流,滤波,只要电压足够高,就可以把鱼电死。
实际上不是这样,持续,恒定的电压,电流,在功率问题上让蓄电池承受不了。
应该是像相机的闪光灯那样,用一个电容充电,然后瞬间脉冲,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脉冲高压还要讲究脉冲频率,听说是把电压频率调节到超声波某个频率上,这个电波才容易在水上穿透
请问,鱼杆上输出的电压多少就比较好??
请问,LC震荡,变压器耦合输出正弦波好,还是尖峰方波好??
谢谢了

网友A:
本版谢绝有关电鱼机的讨论

楼主:
纯技术上的问题,不涉及政治,商业,淫秽,诽谤他人

为什么不能讨论呢??

网友B:
涉及鱼类保护

这个东西应该也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网友C:
LZ:技术没问题,而电鱼机则有问题。

网友D:
不要说是电鱼用的,换个说法就可以了

网友D:
比如:舞台用的100w频闪灯-----哈哈

网友E:
保护个P!电也好炸也罢,怎么都没毒来得狠。

现在河里没有鱼,原因是毒得厉害,不是因为电或炸。

网友F:
ding

毒鱼是最狠毒的,断子绝孙

网友G:
痛恨电鱼

好想对他们吼:“还我蛙声”

几年前我们村还有个被电鱼机打晕倒在水里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