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CC与DVCC的区别

楼主(2009-05-15):
这个是红外电表的电源部分,下接的是BL0930电能计量芯片,图中的AVCC就是给0930供电的,我想问下,VCC与AVCC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明白,谢谢!

网友A:
re

这两者的接地不同,,

网友B:
电表设计要求计量部分与控制部分等不共地

主要是考虑隔离安全问题,尤其是卡表类;计量部分地一般为火线;还有就是布板电磁兼容上的考虑。
对于此电路结构,应该根据变压器的待载能力,适当调整主路7805后端电容的容量,以保证存数可靠性

楼主:
回chinesezhl

谢谢指导!
对于您所说的“计量部分地一般为火线”,这个具体原因是为什么呢?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

一个是从市电经过限流稳压直接取到的电源
另一个是从市电经过变压器隔离取出的电源

网友D:
计量部分地一般为火线

这点学问最高!!

楼主:
回IC921

chinesezhl兄说的计量部分为火线本意应是指市电的零线吧,咱们就别咬文嚼字了。对于其为何,还请IC921与chinesezhl兄予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