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比较奇怪...

楼主(2009-05-15):
(无正文)

网友A:
拿欧姆表量量

至少可以判定数量级。

网友B:
支持楼上

呵呵,万用表最好了  呵呵

网友C:
找色环电阻表

好像是金属氧化膜电阻,大功率的,第三个金色好像代表是系数0.1吧,最后一个金色是误差,那么应该就是1ohm,5%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