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输入端上拉有什么用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5-20):
一般逻辑门得输入端都要有个稳定得状态,确保可靠性

如题

楼主:
回楼上lisong1120

是使输入抗干扰能力提升的意思吗?
那图里那个下拉也是一样道理吗?

网友B:
是否需上/下拉要看驱动端特性,当然无驱动则必须上/下拉。

网友C:
主要为了改善驱动能力

数字电路输出驱动时,输出1的驱动电流小,输出0的灌入电流大。加上拉电阻能改善驱动能力。特别是在高速情况下

网友D:
为了安全性考虑?

DSP突然死机  避免 输入状态不定  所以上拉?

网友E:
我觉是74的为TTL型 这样接可以更好的拉高低电平

楼主:
回复XZL

这是输入端的上拉哦~~

受教了……

网友F:
与CMOS工艺有关

CMOS芯片输入阻抗太大,输入不能悬空。

网友G:
aa.

悬空时使输入默认值为高电平,接下拉电阻,默认值就是低电平啦

楼主:
回复zjp8683463

可是我记得那是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网友F:
上电时给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H:
不能悬空只是针对输出引脚

1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