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识别一个电容

楼主(2009-05-22):
现用了一个电容  有点问题。是钽电容  107A(612k5) 谁知道这款电容的耐压是多少???谢谢先。。。

楼主:
没人知道?

这是一个贴片电容,不知道厂家。有知道的么?

网友A:
这个钽电容编码有点怪

大容量钽电容一般电压不会超过20v
你可分析一下周边器件,就可确定电压了

AVX钽电容产品样本 179页.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415733649.rar
AVX钽电容产品样本 179页.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415758515.rar
点右键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 02.rar ,方可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