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图中的PNP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05-30):
这个电路是不是输入单电源和双电电源都可以工作啊?

网友A:
那个X1-4是哪来的什么?

楼主:
可能是接正负电源时的接地吧。和电路里的接地不一样

网友B:
这是一个单电源变对称双电源的电路

当正输出电流大于负输出的电流时(即正输出负载更重),引起地电位有上升的趋势,运放输出电位降低,三极管电流增大,使地电位降低,以保证正负电压的对称。

此电路只能用于正输出负载大于负输出的情况,反过来则不行。
另外,如果正负输出负载相差很大,效率会很低。

网友C:
五楼兄弟大牛了。谢谢。

楼主:
电路实际测试该PNP管确实较烫

网友D:

PNP管烫与不烫是用什么来恒量,管的功率不够很定烫,如你用比它大10倍的管会烫吗?(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