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运放电路

楼主(2009-05-30):
(无正文)

楼主:
难点1所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波形被运放吃掉了

估计还是得分析运往

网友A:
那几个电容的数值很重要

A点的信号来自什么电路?

楼主:
版主辛苦了

awey还记得我前两天发的《关于“电磁性接近开关”部分图疑问》的帖子吗?
后来输入信号找到了,是一个方波。

1、A点的信号是这样来的:将一个1.5K的激励方波送给一个线圈,从线圈返回的信号,经过OP37后就来到A点

2、电容的数值:因为手头只有万用表,不太方便测

3、我拆掉R27和R28去测量ABC三个信号的相位关系发现,A的波形出现在BC都为低时,可BC都为低时4066B是关闭的。

awey如果必须知道电容值,我就去买个表测一下

楼主:
盼望中。。

先说两个问题:

1、运放简单分析:从图左下角的BC示波器图中看,在一个周期内,前1/3为Uout=-Ui/47.3对电容C37的积分。中间1/3周期,Uout=Ui/47对C36的积分。
后1/3“搞不清楚”。总之,在一个周期内,前2/3周期是一个积分减法运算。

2、突然发现所输出的矩形波,高电平的电压比低电平的电压大,不知道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