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疑问

楼主(2009-05-30):
请问MOS管只有栅极加电压的情况下,是不是会烧坏MOS管

网友A:
单管应该不会。

电压别击穿的前提下。
不过还是等楼下高人指教。

网友B:
电压不过高的话,不会烧

此最大值在datasheet上均有注明。
但无意中有可能加上过高电压,例如人体未接地而手触管子引脚,烙铁未接地就焊接,等等。

网友C:
不要小看静电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