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运放电路,请高手帮分析下是什么功能?

楼主(2009-05-30):
(无正文)

网友A:
R16是174K,R19是274K?

楼主:
R16是274k

网友B:
跟随 差分放大

用在哪的啊

楼主:
同一路信号进U4B,这样差分放大用有什么好处吗?

中间通过两个多圈电位器接地是干吗用的?其中vr4还是带旋钮方便电路手动设置的。

网友C:
不说明白功能,谁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D:
楼主要说明电路的用途

1,楼主要说明电路的用途,比较方便分析。
2,VR1和VR4是同轴电位器否?若不是同轴电位器,结果就明显了:它通过调节
   VR1或VR3取不同相位的信号。

楼主:
VR1和VR4不同轴。

R11和R9进来的是两路小脉冲信号,R11是调整管输出反馈回来的,R9来的信号是固定频率和幅度,R25输出的信号和调整管的电流检测电压共同控制调整管。调整管输出的信号会反馈到R11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