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这恒流源具体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2009-05-31):
请问各位大虾这恒流源具体是怎么分析的?本人新手,对三极管理解 不是很透彻,请大家给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A:
两个管,一个扩流,一个限流

网友B:
Q?扩流,Q?限流,输出电流等于V3/?

网友:
awey 生气了 哈哈哈

电路画得这么????
上Q扩流 下Q限流 电流范围在 V3/Rleft ~ 26mA之间

网友C:
嘿嘿 是这样咩

可以这样说咩!
上Q放大了电流,由于上Q的导通导致下Q的基极电压过高进入饱和区从而限流!

网友D:
这图应该是没有炒对

网友E:
还是看不大懂啊~

哪位大哥能再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F:
貌似 反质子 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