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电传感器,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2009-05-31):
手头上有一台压电传感器,想用运放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电路如下:
当有压力产生时,运放输出是一个幅值+-10mV的尖峰,这个信号没法
直接给AD去处理,是电荷放大器没搭好吗?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
一下传感器?用示波器直接测量传感器,看不到信号。请各位老师给
指点一下

网友A:
都快忘了

弄个电压跟随器在这个电路前面。。。试试吧

楼主:
恩,试试

试一下

网友B:
选错芯片了

一般来说,OP07不适合用作电荷/电压转换器,因为他的输入电阻较低,你的电路中,反馈电阻为10M,电容为1pF,这个电路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工作,1pF的反馈电容就像没有一样,因为OP07的输入电容也不止这个数。所以楼主的电路基本不能看作电荷放大器。

千万不要在前面加跟随器,加了就更不是电荷放大器了。
可以把op07换成TL071、LF351或其他类似的高输入阻抗的运放。

楼主:
样片还没到

因为样片还在路途中,所以暂时先用OP07试试效果。现在直接接上去,信号是有了,但是有效信号的幅值很小,所以打算在前端加一个mosfet放大一下再处理。
三楼的fzyuan说的反馈电阻为10M,电容为1pF,这个电路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工作,我有点不理解,因为根据Fch=1/(2pi*Cf*Rf),这个取值应该是可行的,如果取值太大,会使信号在低频部分也有增益,这样噪声会相当大

网友B:
Fch=1/(2pi*Cf*Rf)??

不明白什么意思,你的电路是滤波器?
电荷放大器的频率特性基本决定于10M的电阻,如果这个电阻是无穷大(当然,如果真的无穷大,运放就失去了直流反馈,工作不了了),那么就可以用压电传感器来测量静态的应力,转换灵敏度取决于反馈电容。Vout=Q/C,C太小了,灵敏度太高,噪声就来了。

网友C:
主要取决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信号!

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看这个电路你的传感器的输出应该是电流型的,。

还有就是OP07的Ib太大,10M的电阻提供不了这个电流。所以你的电路时有问题的。

1P 这个倒是可有可无。

运放一点要高输入阻抗的。最好是pa级的偏置电流。。呵呵
楼主看来还是新手啊。

网友D:
呵呵,搞成3运放做的仪放

网友B:
回7楼,楼主的传感器输出的

楼主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不是电压、不是电流、是电荷信号

网友E(2019-07-28):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看这个电路你的传感器的输出应该是电流型的,。还有就是OP07的Ib ...

请问一下在运放输出接一个电阻会变成什么

网友F(点评):
输出接电阻没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