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MP电路

楼主(2009-06-01):
求助搞RF的朋友,下图里的两个传输线是做什么用的。工作频率800M

楼主:
自问自答了——阻抗匹配

网友A:
没见过用传输线做阻抗匹配的...也说不通。

估计是等效成电感的。

楼主:
呵呵,高频,曲高和寡啊。

微波频段用传输线配合电容来做,可以避免电感的插入损耗。

网友B:
不就是为了省钱

但要怎么画还真不知道,估计要用软件仿真吧,,谁知道用PADS如何画????

网友C:
就是板上走线,制作成50欧姆的传输线(微带线或带状线)

基板材料为FR-4

网友D:
就是50欧姆微带线

保证传输损耗最小
图下面的备注已经说了,T1和T2为RF-4板材上的50欧姆微带线
如果说等效为电感,我相信没有人会这么做,FR-4板材的介电常数差别很大,板材批次变了都要重新布PCB,但是FR-4板材介电常数的影响对T1和T2的宽度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