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不要笑我哦~~~

楼主(2009-06-01):
通常我们说的AC220V是指电压的有效值还是什么?
我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家里的电有250V,这正常吗?
正常的值应该是220V吗?

网友A:
220VAC是有效值

   1,220VAC是有效值,
   2,家里的电压测得250V是不对的(万用表不准,你家电网的基站变压器有
     问题,若是电网有问题不会每天这样)。

楼主:

我在其他的地方也测过,有234V,这正常吗?
为什么没有220V左右的呢?

网友B:
正常值 220V±10%

网友C:
城市里电网电压一般都会偏高

网友D:
呵呵,轻载期间250V很正常

因为变压器为了考虑内阻、线阻等压降,一般都增加了5%左右的电压余量,有的甚至留的更高,220V空载时有250V很正常的

城市里的电网一般都很好,线路余量留的很足,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轻载状态,正如蛋蛋所说:“城市里电网电压一般都会偏高”
比如老X住的农民房,本来已经很粗的母线了,家家用电做饭都没事,但前不久电力局又再次改了三相母线,线又加粗了好几倍,供电想不足都不行。

而以前老X住关外的宿舍楼时,每次到了下午6点多MODEM就老是掉线,路由器老是重启,老X就想:质量问题?换了也不行;太热?加了散热片也不行;电容老化了?加并了电容也没用... 最后一量电压,烤,220V只有150V,9V的变压器带载后只有5V了,还怎么稳压出5V???
老x看输入都是全桥整流滤波后的开关电源,于是将电源适配器全部换成12V的开关电源,从此再没掉过线:-)

原来6点多是下班后,整栋楼的人都在用电做饭,电压被拉得太低了;-)

网友C:
电压高了,他们还能多收点电费,嘎嘎…………

楼主:
呵呵,轻载期间250V很正常

谢谢xwj,讲的很精辟!!!

网友E:
六楼说的太好了,很专业,也很敬业!

六楼说的很地道,也很精辟,发帖就得这样,网友也要有敬业精神,向六楼敬礼……

网友F:
同意6楼观点

赞下

网友G:
电网不稳

电网有10% 飘动,所以250V 也正常。

网友H:
请问 蛋蛋

那个电表应该通过电流计算用电量的吧。
当我们需要的负载功率一定时,输入电压升高,输入电流应该变小才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缴的电费少了,而不是多了吧?
请蛋蛋同学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C(2009-07-08):
很多设备都不是恒功率的设备,电压升高时,功率往往增大

例如灯泡,功率为电压*电压/电阻(当然电阻会变,但是功率还是增大了)。而电能表计量的是功率,所以电压高了,要的电费就多了。

网友I:
180-260都算正常

网友J:
AC220V市电轻载时,测得250V肯定不正常!

还是2楼、4楼说得对。

网友K:
LS

在老家我测试过,到了半夜250V很正常。重庆。

网友L:
测得250V 在乡下有可能的

一般城市里输电线路距离短,线路压降小,所以重载与轻载时电压相差小。因此电压不需要留较大的余量。
在乡下就不一样了,变压器输出如果不留较大的余量,到重载的时候,由于输送线路较远,线路上会产生较大压降,到用户端电压就会很低,甚至于低到电器都用不起来。
但不管留多大的余量,都不会超出25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