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调零问题.附电路图

楼主(2009-06-02):
1 X0+ X0-为应变片式力传感器毫伏信号(0-10mv)
2 U43为AD620,增益130倍左右
3 R134 R137为10K,R138为100K,R135为1K
问题描述:
     传感器未负重时,有个小的负电压(放大后AD-AN1端为-0.167V),
我的AD不能采到负电压,这一部分电压采不到,请教怎么提升这个电压?
做到不跨0V?

网友A:
AD620的5脚是接Vref的把?

你好象把他直接接地了,印象中你在那里接个正电压就可以抬高了。

你的AD620多少钱买的?!

楼主:
在AD620处提高吗?或者端还有什么办法提高吗?

AD620 我们这里18元的样子

网友A:
零买几个18元吗?

你可以这样简单理解:AD620的5脚接地就意味着放大后输出是以地为参考点,如果接一个电压基准,则可以把放大后的输出电压抬高。

网友A:
当然了你不要抬的太多

抬的都超过AD620的VCC了,那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B:
可以考虑在R138右端接一个上拉电阻将它抬高一点

网友A:
U41B似乎可以去掉。。。

网友C:
R138右边加上拉电阻或者XO+和XO-换位试试

如题

网友D(2010-01-07):
6口输出的电压是与ref口电压比较后的结果,能不能在ref口接一个负电源看看行不行哦,初学,大家讨论。

网友E:
你把IC供电改成单10V供电不就行了吗,采用正端输入

网友F:
后面加个运算电路,也可以

网友G:
5脚通过一个电位器接地,具体值参考芯片内部电阻大小

网友H:
5脚接电位器
或在应变片间加电阻使输出为正

网友I:
AD620的5脚加个偏置.
计算时把这个偏置量减掉.

网友J:
建议楼主去看AD620数据手册的第12页
那儿有你想要的所有答案

网友K(2010-05-19):
5脚接2.5V基准,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L:
加法电路撒!
在U41运放的正输入加一个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