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FET高手

楼主(2009-06-02):
如果datasheet上写Vgs=2V 能否用LVTTL信号来开关这个MOSFET?

网友A:
Vgs=2V是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B:
可以的

可以的,就是说你的输入电平大于2V就可以,可靠的开关MOSFET了

网友C:
我不知道”开关“是什么意思?

就算GS电压>2V ,MOSFET还可能处在可变电阻或饱和区,这和DS电压有关。况且不知道你需要MOSFET漏电流要多大,这个和你的GS电压又有关,GS电压大于2V不一定能保证你的漏电流一定满足你设计的要求!

我也是瞎说,哈哈,等高手!

网友D:
看看跨导多大,是否能够进入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