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35构成的4~20mA温度变送器电路图",高人分析一下。

楼主(2009-06-02):
如图:
为什么Iout=(1/R7)(TMP3x * R3/R1 + Vref * R3/R2)?感觉运放OP193没起到什么作用啊?TMP3x为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Vref为REF193的输出电压。
高人指点一下!!!
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28802.html

网友A:
OP193的P2与P3的电压相等,并等于0

那么IR1 + IR2 = -IR3;
IR3 = UR7 / R3;

楼主:
楼上,似乎OP193并不是负反馈啊

为什么2脚和3脚的电压是一样的呢?
另外,三极管在这的作用是什么呢?
多谢指教!

网友A:
三极管用于扩流,

2脚和3脚的电压一样是基础

网友B(2013-03-15):
这个电路图是错误的啊,运放正电源链接位置不正确

网友C:
负载RL那边的电位是多少啊?

网友D:
这个电路的负反馈关系成立!所以虚短和虚断也成立。
同相端和反向段的电压为gnd,为0。所以有:
输出电流I。=(Vo/R1+Vref/R2)*R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