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放大电路

楼主(2009-06-02):
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看到差动放大电路也就是第十一(修改九)章时就看不下了。
问题1:如下图,在in1加信号,in2不加信号。out1输出一个与in1反相信号,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书说为什么会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但没有说。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把这时的Q2当共基放大说服了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问题2:当in1和in2都输入同一幅度同相的信号时out1和out2都没有输出。我反复看了两天书,也没有弄清楚,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简入易出的方式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来呢?

楼主:
先下了,明天再来。

网友A:

out1和out2同时输出时是双端输出,即out=out1-out2。所以当out1和out2都输入同一幅度同相的信号时,称为共模信号.根据out=out1-out2可得out=0.就是因为输入是共模信号,各个三极管的集电极都为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的等幅信号,所以它们的差为零。

网友B:
注意:其下面那个三极管(Q3)构成一电流源,明白这点就能

网友C:
最普通的办法就是采用替代定理,画出小信号模型,分别分析in1和in2对out1的小信号增益。
拉札维的经典《模拟COMS集成电路设计》有比较详细的推导过程。有志于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下面的是个恒流源

Ie(Q1)+Ie(Q2)=定值
in1加信号,Ie(Q1)增大,则Ie(Q2)减小。

网友E:
试试

问题1:如下图,在in1加信号,in2不加信号。out1输出一个与in1反相信号,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书说为什么会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但没有说。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把这时的Q2当共基放大说服了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Q3的电流是固定的,Q1电流增加,Q2的电流只能减小。这里面或许有一些非线性,但总体上就是这样。

问题2:当in1和in2都输入同一幅度同相的信号时out1和out2都没有输出。我反复看了两天书,也没有弄清楚,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简入易出的方式帮我解释一下。

→4楼的解释,很标准。

楼主:
谢谢4-8楼。

问题1:因为Q3的Ic电流是恒定的,Ie=Iq1+Iq2,当Q1导通时,Ie=(Iq1+增量Iq1)+(Iq2-增量Iq1),Ic2减小,为什么这时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

网友E:
这是差动电路

不应该是“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

有差就得动嘛,你这样“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还动什么呀?如果有差不动,“差动电路”不是徒有虚名吗?!

希望我没有误导。

网友C:
LZ一开始也说了,把Q2看成共基。这样的话,小信号模型相当于Q2,R11这条支路成了Q1发射级的阻抗,那out2当然和IN1同向了。
至于为什么和out1同幅,我觉得LZ还是理论推导更加明了。
任何直观的计算都是基于深刻了解复杂理论基础上的,不要走捷径,这是高手的必备条件。

楼主:
深入讨论

先感谢ic921和runfish.
  即然LS同意将Q2看成共基电路,那out2当然和IN1同向了,这就不用再费口舌了,为什么和out1同幅,还请runfish细说。

网友C:
out2和out1同幅

我提供求解out1和out2的增益的方法:
1求in1到out1的增益:把Q2和R11看成Q1发射级的阻抗。这样就相当于一个射级带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求的增益=-1/2*Gm*R3 (Gm为跨导)
2求in1到out2的增益:首先采用戴维南定理求的Q2发射级(相对in1)的等效输入电压和阻抗,然后把Q2看成共基放大电路,求的增益=1/2*Gm*R11

网友B:
“out2和out1同幅”,是因为其左右对称,包括Q,R和C。

不用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E:
你们讨论“同幅”,“同相”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14,15,16楼

由于白天在layout,所以没有时间看。

楼主:
回ic921

同相的问题,当in1输入信号,in2无信号输入时,Q2处于共基放大状态,所以与in1同相。

网友F(2009-10-21):
18# gbchenyg 我说说我的看法!
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没错。题目说了,在in1加信号,in2不加信号。
那我们假设in1=u1=u1/2+u1/2,in2=u2=(+u1/2)+(-u1/2)=0,那我们把u1/2与(u1/2)看成一组共模信号,把u1/2与(-u1/2)看成一组差模信号。
然后共模情况如4楼一样分析,而差模时,in2为负,out2就为正。
与in1同向且等幅!而不是把Q2看成共基吧?
不知道分析是否对的?

网友G:
我也不太懂!学习学习

网友H:
     简单点说就是Q1,和Q2 电流使R3,R11产生压降,Q1和Q2的电流线性追随in1和in2(IQ3=IQ1+IQ2下),R3和R11产生了连续的电压波动(流转压)。

      IQ3恒定=IQ1+IQ2, 所以R3和R11产生的压降是互补关系,IQ1上升,IQ2就要下降,即差动,至于为什么是“要”,那是因为Q3上的C极电压就是Q1与Q2反馈的节点,注意电流转电压的思维转换就可以理解了

     当in1和in2都输入同一幅度同相的信号时,IQ3是恒定,根本
没有余量给IQ1和IQ2同时增加或减小,R3和R11上压降不变,无交流输出。

网友I:
1当单端输入时,如图所示,在两个be结的信号分量一致,但对于两个输入端而言极性相反,相当于加了一对差模信号,out1输出与in1 反相,另一个同相,输出不为0.
2 双端输入,加共模信号时,out1=out2 两者差为0

网友:
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看到差动放大电路也就是第十一(修改九)章时就看不下了。问题1:如下图,在in1加信号,in2不加信号。out1输出一个与in1反相信号,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书说为什么会out ...
引用 楼主:

we

网友:
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看到差动放大电路也就是第十一(修改九)章时就看不下了。问题1:如下图,在in1加信号,in2不加信号。out1输出一个与in1反相信号,out2输出与in1同相与out1等幅的信号。书说为什么会out ...
引用 楼主:

相当直观基础的问题。。。。。。。。。。。。
问题(1)解释:
假设Q1E级看进去的电阻为rb
      Q2E级看进去的电阻为rb  ,
       并且R3=R11=R   gm1=gm2=gm
在in1加信号,in2不加信号,如果不想分什么差模共模,直接分析电路,那纯粹就是2个电路的分析,并且输入信号都是vin1:
一个是Q1射级带有反馈电阻ra的反相器,增益为  AV1=-gm1*R3/(1+gm1*rb)=-0.5*gm*R   故 vout1=-0.5*gm*R*vin1
一个是Q2形成的共基放大器,增益为
AV2=+gm2*R11/(1+gm1*ra)=0.5*gm*R  故 vout2=+0.5*gm*R*vin1

这就是传说的等大反相了~

问题(2)解释: vin1=vin2时,就是传说中的共模放大,直接看成 Q1射级带有反馈电阻2*ro3的反相器就OK,由于反馈太强导致增益太小,故此时vout1几乎为0,同理vout2也几乎为0, 搞定~

网友J(2010-04-24):
回答第二问:因为差动放大对共模信号有很强的抑制能力,而两个大小相等、同相的信号相当于共模信号,所以没有信号输出。Q3属于恒流源,作为差动放大的发射极的电阻。

网友K:
因为下面Q3是个恒流源,一个增加了,一个则减少,变化量是相等的。

网友L:
LS很有创意,佩服!

网友L:
LS很有创意,佩服!
引用 网友L:

18楼的分析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