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如图所示,Vin是输入信号(为一掺杂低频信号的信号),图中所示的粉红色节点以左是一个高通滤波器单元,粉红色节点右侧为有源带通滤波器,Vout为输出端口。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如果粉红色的节点不接连后端的有源带通滤波器的话,输出的信号是滤除掉低频信号的信号。可是如果将该粉红色节点接入后端有源滤波器中,粉红节点处的信号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是频率减半)。
 请教,高手们,是否这中无源高通滤波器之后不宜负载(不论是有源滤波器抑或者是其他)??

网友A:
不能这样直接来的吧?

你这样接上了 实际上前后根本就没分开,前后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带通滤波器,高通2阶,低通1阶,性能和你单独算的当然不一样了, 你要是想要隔离可以再那个点加一个跟随器。

网友B:
你这样接肯定会出问题

这样的RC滤波决定会受负载的影响的。

楼主:
楼上请继续

不明白楼上所指的是???

网友C:
楼主在前面RC高通滤波后端加一运放跟随试试

~

网友D:
Why not add this circuit after the OP Amp?